技嘉主板维修经验一例

楼主(2010-04-02):
今天拿到一块技嘉AM2的主板,测试为不能上电,点POWER-ON后风扇转一下就停(POST卡灯也闪一下)

拔掉4PIN可以正常上电。量CPU供电MOS管没有异常发现,测量主板其它供电的MOS管也没有短路,于是

就加焊CPU SOCKET,没想到上电测试OK。

网友:
谢谢哥哥分享,若是我修的话,一开始也会认为是MOS短路,谢谢了

网友:
AMD的CPU座容易空焊吧,这个好像是通病哦,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测到MOS管没坏就给板子判死刑了~~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为什么去拔掉4pin的呢?

网友:
AM2的座子我倒是很少见到虚焊的 又学到一招

网友:
AM2的座子也有虚旱呀,很少见到过,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不是吧,,AMD的座,我还没有见过有空汗的呢,,,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我没有见到过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 哪天试一下 学习了!

网友:
真是少见,学习了。AM2也有这样的?

网友:
比较高明的一招

网友:
你们加焊是用风枪还是恒温烙铁

网友:
加焊还是对付开机电路很有效的方法

网友:
强加电转一下就停说明主板有短路,然后拔下小TXT试试,发现能正常上电,怀疑CPU供电有短路现象,检查后发现一切正常,这时不要多想加焊U座试试,加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我们维修的设备还行,有BGA焊台,如怀疑BGA问题都用它加焊。修主板没有BGA焊台不行,用其它方法加焊都是乱搞,返修率很高!! 15# 风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