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纯平显示器蹊跷故障

楼主(2010-04-02):
一台LG19寸纯平显示器 现象为按下开关电源灯呈稳定的绿色 能够正常关掉     拆机测试各直流电压 15V为15.5V  6.3V为7.4V    5V为4.2V    80V为89V   50V为55V   RGB三极都为87V  其中6.3V经过一个三极管从此管C极给灯丝供电  但没有电压从C极出来    断开行负载各电压不变   断开供给尾板的80V后      听到了高压建立声  出现白屏  测试以上各组电压基本正常   大概确定故障在尾板  电阻法测试了尾板元件未见异常   更换了两个集成块2478和6813  故障现象依旧   请各位帮忙分析到底是哪里的原因  请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尾板的问题,这是由于5V不正常,使整机不工作,先把5V修正常,建议先检查5V电路中的电容,或者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请教楼上  为什么断开80V后  各组直流电压输出都正常了呢   5V 也正常了

网友:
那,这时显示器是不工作呢?

网友:
查查稳压有无问题

网友:
修过多台LG显示器,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鼓包的较多),建议先仔细目测有没有电容鼓包,如没有,就更换5V滤波电容(5V滤波电容一般不会鼓包,需代换才能确定)。

网友:
把那个连负压的电容取了开机看看,一般那个电容是250V 1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