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进系统蓝屏 急急急··高手请帮忙

楼主(2010-04-02):
今天遇到了一台宏基···进系统蓝屏··请高手指点··
蓝屏

网友:
看是不是滚动条后蓝屏如果是就换显卡,如果不是就换南桥

网友:
说清楚,在进系统的哪一个阶段,先看看软件---系统/硬盘,再不行插换下内存拔拔外设,如无线网卡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