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478,跑AD,90的板子

楼主(2010-04-02):
客户整台主机抱来的,开机屏不亮,上诊断卡,跑跑AD,90。网上查资料说是乱码,有的叫刷BIOS。
正好,手头有一片一样的板子,把BIOS芯片,换上,还跑AD。90。说明不是BIOS问题。
把坏机器的,CPU,内存,显卡,插到好板上,一样跑AD。90,说明三件,有一个坏。
换CPU,故障一样,换内存,点亮。内存问题,把内存用橡皮仔细擦拭,上机,点亮。
总结:主板跑AD。90乱码的,可以先换根内存试试,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这样不能真正的叫修板。

网友:
我认为遇到这种黑屏的情况首先把条重新插拔一下再判断

网友:
不显示 先查内存看看

网友:
有点板卡级啊 不过经验还是好的啊

网友:
在修板之前,其它外围的配件都要先判断没有故障再修主板,,所以你的维修思路不对,,不应当先刷BIOS,,先判断出主板故障后,,再刷BIOS也不迟

网友:
你是替换之后才叫做修的。呵呵,不过也好,多少有点经验了,高手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网友:
在修板之前肯定要确认插卡那些是否ok

网友:
真正的小小白,这不叫修板。

网友:
LZ多走歪路了,按正常程序不应该先应该排除内存,电源其他方面,然后再修板啊

网友:
测试卡显示AD90说明是内存的问题,出现不显示,点不亮的情况应先检查内存

网友:
太简单了,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替换法。。修板子出代码不都要替换的么。。

网友:
楼主看来是板卡级维修的人才..呵呵..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