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521AX被摔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0-04-02):
惠普CQ40-521AX
笔记本
,摔得比较严重。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大小写指示灯一直闪烁,屏幕无显示,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的.
笔记本

网友:
大小写灯和数字锁定灯应该一起闪。CQ系列的机器 不摔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我原来是换过CPU好了。我怀疑可能是摔的CPU座虚焊

网友:
已经保费了

网友:
你得看电流是多少,来分析故障

网友:
大小写灯和数字锁定灯应该一起闪。CQ系列的机器 不摔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我原来是换过CPU好了。我怀疑可能是摔的CPU座虚焊
不知道CPU有没有坏

网友:
经验告诉我摔过的机器大多数是桥下面掉点了。我回收料板N多片 每次拿桥的时候下面都是掉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