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无法使用

楼主(2010-04-02):
一845主板,麦克风无声。(软件驱动没有问题,MIC是好的,换了几个,软件也都调试过了)。换声卡还是问题依旧,如何解决?

网友:
你换声卡是 芯片还是 换pci声卡?我也碰到了,
g31 的 声卡是 alc662 的 话筒没有用,声音正常放,测量了话筒两条线是经过电容进去的,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里。有个语声的选项下面的录音 测试硬件试一下。

网友:
我换的是PCI的声卡,软件都已经调试过了

网友:
没调试好呗  我经常碰见

网友:
没调试好呗  我经常碰见
引用 网友A:

大哥啊,看帖子仔细点,不要那么敷衍了事。都说了软件已经调过了,还说没有调好,都修硬件了,还不会调节MIC那就不入这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