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更改主板开机LOGO

楼主(2010-04-02):
刷BIOS更改主板开机LOGO
1.dos盘
2.awdflash(刷bios工具)
3.cbrom(bios编辑工具)
4.640X480的256色BMP图片(可用photoshop编辑后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另存为256色BMP。只有6.00以上版本BIOS才支持)

第一步,把awdflash 和cbrom 和BMP图像放到C盘跟目录。开始备份主板 bios,当然,你有新版的bios用新版的更好,可跳过此节。重启进入纯DOS执行命令C:\>awd836 777.bin /cc/cp/cd (ps:我的awdflash版本是836,下载下来程序就是这个名字。 777.bin是备份的主板biso文件名,可以随便命名。特别注意的是bin文件名前后必须有一个空格!!!)出现下图 看到 Do you want to save bios (是否保存bois)了吗? 当然按Y。接着出现下图:也添上777.bin回车。 回到DOS提示符。

第二步,用cbrom查看备份bios剩余空间。运行命令C:\>cbrom 777.bin /d 看到下图,图上最后一行就是剩余空间的大小。由于使用CBROM加入图像时,自动对图像进行压缩,因此300KB左右的图像只需要17~20KB的剩余空间即可。

第三步,给备份的bios加入图片(之前最好备份一下原版的bios)。运行命令 cbrom back.bin /logo logo.bmp(back.bin是被重命名777.bin,注意前后有空格。logo.bmp是要加入的图像),出现下图完成。 完成后用cbrom back.bin /d 的命令可以看到在back.bin中的logo.bmp的文件。

第四步,刷入加入logo的bin到主板。运行命令C:\>Awdflash back.bin /cc/cd/cp/sn/py确定后就会自动完成BIOS的刷新操作,完成后重新启动。下图: 几秒钟就完成了,重启。。。。。。。开机 看到漂亮的logo了,呵呵~~ 成功了!!刷bios有风险,玩的就是心跳。。。。 PS:键入命令时候bios文件(**.bin)前后必须有空格。如果完成后开机提示按F1进入系统步习惯,可以在bios里设置从硬盘启动; 再在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项,按回车键进入; 将“Boot Up Floppy Seek”设置为“Disabled”,这样即可关闭开机软件检测功能了。 Award公版BIOS4.51及其以前版本是不支持256色BIOS LOGO开机画面的,如果你将256色的BMP文件强行刷入就会造成开机画面花屏或者死机等现象。 最好使用CBROM2.07或以上版本,因为老版本的CBROM可能与你的主板不兼容。 二: 很多品牌机,都有漂亮的开机LOGO图片;很多网友,也想将自己机器中加入品牌机的LOGO;从品牌机中分离出LOGO文件,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分离出的文件却无法使用任何看图查看或图型编辑软件编辑;甚至我们自已加入一幅自己制作的图片,但重新使用CBROM分离出后,同样也会无法查看。  一般我们从BIOS中分离出的LOGO图片,就无法查看或编辑呢。其实这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很方便的。 其实无法查看分离出的LOGO图片,主要是分离后的LOGO图片,与正常的BMP图片文件的格式不同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AWARDBMP,从BIOS中导出的LOGO图的转换相应的格式,我们就可以查看或编辑图片。   AWARDBMP文件可从此下载:http://bios.net.cn/down/BIOSxg/AWARDxggj/293.html 此文件可以在98、2000、XP操作系统下直接运行。转换的步骤如下:  首先下载或备份有LOGO图片的BIOS文件,然后在DOS环境下,使用CBROM /LOGO EXTRACT参数将BIOS文件中LOGO图片分离出(如备份或下载的BIOS文件为BIOS.BIN cbrom bios.bin /logo extract)即可将BIOS文件分离。  注意:由于AWARDBMP文件,调入的分离文件扩展名为ABM格式,因此我们在输入分离出LOGO文件的扩展名时,应输入***.abm 此时分离出的LOGO文件,是无法修改或查看的。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应用到AWARDBMP文件了。 运行AWARDBMP文件,出现简单的操作界面,默认界面为英文的,其实此文件是中英文双语言的。点击HELP-Language-Chinese即可显示中文界面的。 由于我们是将分离出的LOGO图片,转换为正常的BMP文件,因此我们选择文件-打开 award bmp文件,在出现的调界面中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即分离出的文件)。 点击打开,即可将ABM格式的LOGO图片调入,并显示。此时我们点击文件-格式转换-将其保存为***.bmp文件即可。 而且利用AWARDBMP文件,也可将我们制作的BMP文件,直接转换成ABM格式,即BIOS文件所用的格式,也可解决以前我们加入的自制的LOGO图片时,无法显示的问题,有兴趣的网友不妨试试。  注意:此文件只适合于AWARD BIOS AMI BIOS摸黑恢复方法: 1、更改你需要更改的 AMI BIOS 的文件名为 AMIBOOT.ROM,并且將他们保存在磁盘上,例如更改 A569MS23.ROM 为 AMIBOOT.ROM 。 2、 將磁盘插入软驱中, 启动你的电脑并且同时按住 Ctrl-Home 键强迫系統升级操作,系統將会从磁盘中读取 AMIBOOT.ROM 进行升级,当你听到系統发出四声哔声,你就可以拿出磁盘並且重新启动。主板AfudosBIOS 更新步骤第一次使用本系列主板 请将一片乾净 , 未格式化的磁盘 A 磁碟机中,然後在 DOS 提示符号下键入 FORMATA:/S ,或在 Windows 作业系统中的控制台打开新增移除程序,点选开 机磁盘然後选取建立磁盘,依照提示的讯息操作即可制作出一片没 有 AUTOEXEC.BAT 与 CONFIG.SYS 的开机片。 接着请将主板序入光盘将 AFUDOS.EXE 复制到您的 开机磁盘或者叁阅华硕档案下载网站取得最新版本的 AFUDOS.EXE BIOS 更新工具程序得先解压缩後再复制至开机磁盘 注意: AFUDOS.EXE ( 解压後 ) 只能在 DOS 模式下执行,并且不能在 Windows 的 MS-DOS 模式里执行,所以无论要备份或更新 BIOS 内容,您都必须制作一片开机片, 并且将AFUDOS.EXE 拷贝到该开机片中执行。此外,在 BIOS 的装置开机顺序中,您 必须将软驱开机的第一顺位。 使用 AFUDOSBIOS 更新程序更新 1.请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开机磁盘至 DOS 提示符号下,然後输入以下指令: afudos /i档名.附档名 .......例:afudos /ip4c800b.rom < 档名 . 附档名 > 是指您欲更新的 BIOS 档案完整名称以下为更新过程画面: 注意:请勿在更新 BIOS 过程关闭或重新启动系统!此举将会导致系统毁损! 2.BIOS 更新完成後,程序动回到 DOS 提示符号 ( 如下图所示 ) ,请取出开机磁盘新开机,再进入 BIOS 设定程序校。

网友:
厉害啊,但是看不大明白啊。不知道能不能行,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太好了,LZ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还真没尝试过,如果能换成我公司的LOGO 就好了,升华科技~~哈哈

网友:
可以我也做个了LOGO  lenovo 的 下面加了 开垦科技 好爽

网友:
嗯,我也来改改,

网友:
我们都有编程器,没有那种惊心的跳。看来改LOGO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难。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晕,不知道从哪复制过来的,这也算维修经验吗?

网友:
修好的板子都加上自己的 logo 酷

网友(2010-05-05):
看的不大懂,楼主能上图就好了!

网友:
楼猪,过程有点太过复杂了。让新手们看了就畏惧,其实一个软件就能搞定的,没必要搞的这么麻烦,不过看完了这些过程也稍微学了点知识,最后还是感谢楼猪了

网友:
也不是这么简单啦.有的改过之后就会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