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 开机电流到0.9不亮

楼主(2010-04-02):
HPDV2000 开机电流就到0.9A不亮 外接也不亮 显卡拿下来从做 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开机马上0.9-1A左右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7200的独立显卡。INTEL芯片组

网友:
有没有跑码?不要装内存,看硬盘那的灯会不会闪,会闪的话就说明没认到内存,,,喇叭会报警不?一般显的的话都是三长两短,

网友:
显卡下面有没有掉焊盘?周围有没有掉件?
如果都没有恐怕得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我也见过内存槽有虚焊的   就见过一次

网友:
要换显卡芯片了,原来的肯定坏了

网友:
这种机一般都是显卡虚焊或坏掉

网友:
把芯片重新值球  要是不行 就换芯片了  我师父一般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显卡温度过高。用升级版的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你要看看电流有没有过CPU,内存,如果过了,再考虑显卡

网友:
通病啊  显卡问题

网友:
10楼说的升级版显卡,哪位给详细说下?3q

网友:
显卡问题哦  重做一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 原来 是7200的显卡 更换110mt的显卡 更换完成了 开机电流就到0.9A  北桥稍热,北桥和南桥又全部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
945的北桥

网友:
CPU 供电 显卡供电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就是一加电电流就上到0.9A上,再无任何跳变!!显卡换的是全新的升级 版 今天换了三台(其中二台D620) 就这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
技术 难贴 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种机器遇到几次
还有一台dell chinafix1210 也是这样 ,换上显卡后开机电流到0.9A 最后没有办法换的主板

网友:
对nv的这几款易坏显卡 升级版是 那些啊?谁知道的 详细说下好不?

网友:
会不会有供电没有出来了,DV2000和你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通常这机器的毛病都围绕着显卡,但是你所说的是电流值直接跳到0.9么?
那你就要拿下CPU看看电流,注意看看是不是你重做的时候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显卡问题  你加热试试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供电是没有问题的,0.9应该是像北桥的问题 只是加焊了北桥 没有换

网友:
显卡芯片是全新的 今天换了三片 其它 的二片全是好的,不像是显卡本身的问题,电流直接跳到0.9 没有跳变,拿下CPU的话 电流是0.4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

网友:
楼上的兄弟 显卡是新的 你说直接换显卡?一个芯片好几百块大洋呀
这机器要是显卡坏了 要是虚焊会报警
关键是电流没有跳变 一开机电流直接到0.9A 没有第二次的跳变
直接换显卡估计还会是一样的情况,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显卡要是没坏的话 就加焊北桥

网友:
不知道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两台这种了,显卡都换过还是没搞定

网友:
换一个新显卡芯片先,这是他的通病,一般不会出其他的问题的。

网友:
实在不行,看跑是否马,就按照常理测量各大元器件的工作条件。一下子跳到0.9A估计硬启动都有点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
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
先查供电,有没有少,如果上内存,不过显卡的话,你的电流表肯定会有跳变,如果电流表没有跳变,跟显卡那边没有关系。可能北桥少供电。仔细量下北桥边上的电感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CPU 过了没有啊 ???

网友:
像楼主这样描述。可能是没跑CPU 或者不过显卡。先用替换发。把CPU换了。不行在做个全新的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