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M

楼主(2010-04-02):
今天接了一个华硕A8M本,客户说系统慢重够了个系统,之后就进不去系统了 ,而且键盘不能用。开机试了一下系统提示%¥%错误按“R”修复,按任何键没反应,除了键盘不能用,以前遇到过同样现象不使系统就是内存问题,先不管系统先修键盘吧 。问客户进没进过水,客户说没 ,够系统前键盘能用就是系统慢 估计中毒了。任何键都不能用的样子,刚好店里有同样键盘  换上问题依旧,拆机测键盘接口阻值一个对地,一个无穷大估计空角,其他都六七百欧。M38854F键盘芯片 南桥有点发烫型号是 NF-G430-N-A3。手里有个同型号M38854F。换,,,,问题依旧   而且风枪吹的时候板子都变形了  ,现在只有换南桥了  ,,,又一想不如先放一下COMS电看看  ,,,,,,,,,,,,,,,放电后竟然好了 做系统    测机   OK

网友:
我想我首先会再装次系统试试…

网友:
对  有时候请 COMS 会有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