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CER 3240 显卡初始化的问题请教包子哥及各位网友

楼主(2010-04-03):
现象:ACER  3240:
外接正常,屏不亮  也无屏信号  机测拆机测  高压板 开启电压 和 屏供电电压  都 没有
个人分析:
M52P在供电  ,时钟  正常下 PLT-RST#来初始化 VGA部分 即现在可外接屏亮的原因,

网友:
至于为什么 LVDS  没正常工作是不是 在M52P中 PLL信号----转LVDS---或LVDS  等本身出了问题

传上图纸大家 帮忙分析 一下  :

网友:
以知之为知之,不知就学习的精神  ,欢迎大家 讨论  共同提高  。谢谢

网友:
屏上有个码片的,如果那个码片坏了,不出信号和电压都是正常现像,楼主测测是不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谢谢 朋友   你没仔细看我的内容 ,在第一附图就是主板上 屏线接口的图纸和说明  ,谢谢

网友:
外接正常,查下屏有没有坏没坏就直接改高压

网友:
屏  屏线有没有换过确认OK?
这个是独立ATI显卡,换过确认OK ?
上面的都是好的,就是电路问题了,期待高手解答  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机子是显卡的事,不是 高压板  屏线   灯管 屏 的事  大家 就不要再说了  重点讨论一下 显卡的工作时序,工作过程 。谢谢

网友:
你测量主板的时候 , 那个 VDD 工作电压 就没有,一个元件 连基本工作电压 都没有  ,其他的信号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