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0-04-03):
今天弄到一块带问题的板子,起诊断卡跑02.检查发现内存插槽内有杂物并且有烧毁过内存的痕迹,内存IC旁板板线被人为弄断了,我用一跟小铜丝将其烙好。通电再试依旧跑02.这个回我仔细检查了COMS电路,无意间发现板子上靠近开机插针旁有一贴片电阻烧糊了,这可够呛..我是新手,对于这种更换超细小元件所需要的焊接技术我还没连出来,无奈只好用焊锡将其接通。。重新上电发现主板能点亮,,可是不到十分钟问题就来了,,,CPU温度异常高(当时BIOS里显示74度),各供电电压正常,无明显不稳定或过高迹象。。还有就是键盘重启快捷键按完却是关闭计算机命令。。。万般郁闷。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那你就慢慢练出来了再修吧,基本工都没有怎样做维修啊.
照你所说做法用锡连通都行的话,那厂家生产主板的时候还用那么多零件干嘛?

网友:
把CPU散热先外理好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啊?还有,你散热座是不是没有装好。有的CPU本身发热量是很高的,如果没装好散热块的话会会出现温度过高而保护的现像。

网友:
加上风扇试一下

网友:
无意间发现板子上靠近开机插针旁有一贴片电阻烧糊了,这可够呛..我是新手,对于这种更换超细小元件所需要的焊接技术我还没连出来,无奈只好用焊锡将其接通。
  你明知是一电阻,你把它连通,这是违规了,......?

网友:
哈哈!事实证明连通后照常可以使用.CPU塞扬2.5的.我加上硅胶后温度一直在45以下,我想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会用重新启动快捷健却变成关机了.应该就是我连通后造成短路了~我拆出来后用个2200欧的电阻焊上后就正常了(非贴片电阻)...呵呵,目前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哎  兄弟 以后看好了   确定以后再发上来

网友:
那个还是找原型号换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