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变成了小强的家,出现问题搞死你

楼主(2010-04-03):
同行有台IBM--T40的本本,当他拿给我的时候开机正常进系统,后几分钟就掉电了,再开的时候还没到显示就又掉电了,接着开都是这样了。那就从简单的一步步开起拆,当把键盘拆掉后吓了一跳,里面居然藏了一窝的小强到处跑,扫都扫不掉,就直接把本本加热才赶跑了小强。本坏了这会不会是这东西引起的?你们说?现在还没测出是哪的问题,先下班睡觉去了
感谢各位的良言
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重要要把小强的排泄物清掉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那味道真够 呛的.......

网友:
人家HP公司还说DV2000经常出现问题不是他们的错,是小强的错,小强有时也挺冤的

网友:
不管是蟑螂还是进水,T4板左下脚PMH4附近、背面都是常被腐蚀的地方

网友:
小强是谁啊!

网友:
这个主要是用机器人的环境造成的,里面进了小强基本上都会出问题,台式机,显示器,我都碰到过进小强,然后出问题的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没有了小强你们这么多机修啊

网友:
修小强的机器真够呛,要是有的选择宁愿选择进水的,可是很多时候都是无从选择的,兄弟你就接着修吧

网友:
IBM 的机器空间比较大,适合生小小强

网友:
哈哈~~~说到小强还别有一论哦!现在出现另一状况了,修过后只要把板的上盖打开,使用正常,再把它装好后开机又出现原来的现象了…………还以为是上螺丝的缘故使板变形了,再一逐步逐步地上,好了。关机好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又是同样情况,郁闷…………各位老兄,你们是怎样搞的?

网友:
俺九修板啊。。。每看见强啊 。。。

网友:
都是小强惹得的祸,叫小强去处理得了,呵呵!

网友:
怎么成了讨论虫子了 哈哈

网友:
哇,拆开来小强还会跑的呀,够牛
先把板清理干净再找问题吧

网友:
IBM的机子空间大而且味道很奇怪小强很喜欢在这种地方生存

网友:
我都是用牙刷 加上洗板水刷的 听说洗板水(天那水)有毒啊 不敢用手站洗板水了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我也遇到过,先看一下外观有没有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再量测

网友:
哈哈~~~看来小强都成了大家的熟客了

网友:
几十只小强跑出来都遇到过。温度适宜麻。

网友:
那味道还真不是一般的呛,差点想拿去水龙头洗洗了。设备不齐,还真难找出哪出问题,得慢慢来了

网友:
楼主先给板子洗个澡吧 再用烤箱给它来个桑拿  说不定病就治好了 呵呵~~

网友:
学生的机器,有的小强最多了。呵

网友:
机器空间比较大,适合生小小强

网友:
装好后又出现原来的情况,多半是装短路了,还是用纸带贴上吧

网友:
还有比这更牛的,我见过台式机里面老鼠做窝,都有小老鼠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强呀!

网友:
有种想吐的感觉。。小强从哪里跑进去的哦?主人买本本不玩的时候也不把本本放进包包里装好。。。

网友:
偶而能开起的时候就没问题,正常。但有时候就是开不起来,怎么开都不行

网友:
现在把南桥加旱好象可以了哦!

网友:
同意,还有U61的10欧电阻 vregin16总是断线

网友:
本本暖和,小强强都到里面过冬去了

网友:
先清理干净再搞  不然 那味儿熏死你

网友:
领教教过了,呵~~~~

yzz163 -18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