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后散热问题

楼主(2010-04-03):
一台19’DELL宽屏,换高压条后,点亮正常,不过用20分钟后,高压条发热很烫,,如果再用多几个小时,或者用多几天,我怕出问题,不敢交给客户,液晶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来的,输入是16V电压,我替换了是普通的12V高压条上去,就发烫了,我换了几个高压条也发烫,估计是电压伏数问题,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高压条这个发热问题啊?

网友:
以前有个兄弟的帖子是在次级加电感以降低输出电压,你可以一试。  具体降多少伏  那看你的线圈匝数

网友:
最好换高电压的高压条,不然用不久的。想用的话就降压使用了,好像划不来的,DC模块还要钱呢?线性的降压不行的。再一个要是换的是通用高压条质量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通用的高压条质量好差,板子上都才有几个原件呀。我原来一直也买通用板就使用不到3个月芯片就烧坏了。后来我买的都是拆机的质量没的说,都是久经考验过的,光看板子做工就知道通用版的差别了,价格还便宜。

网友:
可能灯管有问题

网友:
加个12V稳压就好了,最好是9912,7812也很容易烧,,我都烧了好几个

网友:
建议在16v电压下外接新灯管测试高压条。

网友:
现在不管它了,给客户用着先,不行再说了啦。。。

网友:
多几个7812并连在一起也可以做稳压用

网友:
需要加入一个7812可以解决,考虑到不稳定的因素,可以用两个并在一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