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南桥发烫

楼主(2010-04-03):
朋友送一块华硕845主板,说南桥坏了,呵呵,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心里想,如果是桥供电问题的还可以修好用的.
今天有时间拿出来看看,上假负载,接好电源,点开机排针,可以正常开机,用手触摸南桥,差点就把手给烫起泡来了.开是就从供电查起,先测南桥旁边的MOS管,只看见在AGP插槽旁边有个管子,S极有条线跑到南桥里面去的,这个管子就是给南桥提供1.8V供电的吧,测量D极,有3.3V,G极有10.2V, 再测S极,没输出,这是个N型的管子,导通的条已经具备了,我分析有2点,第一,管子本身有问题,第二,负载有短路,先测负载,有100多欧的阻值,没短路,就直接换管子了,从另一块板子找一个09N06的管子换上,这回南桥不烫了,1.8V出来了,关机,上CPU 内存,插上测试卡,正常跑码,接上显示器能点亮,此板修复.由于本人没有什么文采,说得不怎么好,见笑了.

网友:
呵呵,很多板子都有这种情况,无供电芯片会发热,有的板子南桥无供电反而北桥发烫的也有~所以以后大家维修时要先看看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判断是否桥坏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我也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
维修电路不要就事论事,一定要举一反三,在电路中不要烧那元件就换那件,一定要找它的前级。LZ这列就很好。

网友:
S极没输出说明南桥没有供电吗?
既然南桥没供电又怎么会发烫呢?
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故障遇到过...和技嘉的板通病.南桥供电不满足就发烫...

网友:
1.s极没输出不能说明南桥没有供电,但可以证明南桥少了一组供电.
2.南桥的供电有很多组的,你自己上论坛上找找吧.供电不足那当然发烫了,你可以找个电动机找个可调开关改变一下电压你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还不明的话,给你说说吧,因为供电不足,电流就曾大了,电流变大了那你说导线的发热的什么情况?这个不说了,你自己慢慢想一想吧.南桥也是这个道理的.

网友:
我遇到过的发烫的都是阻值一打接近0的啊。。。。可是我也是想不通为啥没供电,也热到烫手那地步啊???没电那就应该是不工作,对吧?费解中。。。。。。

网友:
我有2个板子南桥发热 3.3V正常  换了南桥还发热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楼主运气好。碰上这样的。我的板都是真烧了。

网友:
修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电压桥会发烫?有知道的高手能解释一下吗?我发现LCD驱动板的MCU少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看来对电路的理解还很肤浅,供电不足会发烫还是没有理解进去

网友:
这个不是供电不足吧,是少一路供电.

网友:
这个有听老师讲过,南桥如果少一组供电也会发烫的

网友:
待机发烫就是真的南桥烧了
要是开机后发就是南桥没有坏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865的华硕的、问题差不多,明天按这个法试下

网友:
10楼分析有道理

网友:
例子真不错,值得好好学习下,受益啦

网友:
这个办法前提应该是待机的时候南桥不热的吧,待机也热 估计就是烧掉了哦

网友:
直接把南桥的两个供电换了  这俩供电下面的PCB板是不是已经变色了

网友:
我现在最怕的就的电源的5V辅助供电坏,那样一坏就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