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00一案

楼主(2010-04-03):
一台IBM T40本本开机不亮屏,客人在一千公里以外的维修部修过显卡,用电源表测试,电流在0.50A--0.65A左右徘徊,诊断卡跑00.

这大致需要花十钟分三步断案:(走的好马上OK,没有走好,继续伤脑细胞)

1、摘去显卡芯片 <显卡可能坏,或是BGA的油游离了那些小珠珠,造成脱焊,所以先摘去再说,减轻我们的思想负担>
2、不上CPU触发看看电流,如果是在0.35A左右,属可以接受的范围,其他电压都正常. 上CPU加电看诊断卡还是00,电流还在0.50A--0.65A左右,明摆着还有桥没有工作起来.
3、80%锁定北桥,摘了,这里说一下,北桥就在显卡和CPU身边,在高压高温高难受的状态下,已走完了她最后的路程.

无CPU再加电测试一下, 电流0.28A,属正常,其他一切正常. 把备用的855PM北桥焊上去, 上CPU上电, 诊断卡显示38, 不要想太多,把两个JN8大黑电容换了,再测测, 顺利跑到4A, 嗯, 好了, 等着上一个好显卡就能亮屏了.

看看操作时间, 花了9分多钟呢!

网友:
楼主思维好细腻,节奏感好强

网友:
9分钟就分析了这么多还干了两BGA,不是一般的牛,要是我恐怕90分钟了!

网友:
主要是心里比较有底,这个底气来自客人的症状描述:

他的笔记本在别处修好显卡,用了1个多月,因为喜欢在床上用笔记本,放在棉被上六七个小时这样上网看电影偷菜视频与MM聊天。

那么,就是笔记本发烧烧坏了桥。

网友:
九分钟把2个桥,好牛

网友:
楼主的经验真是丰富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牛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考虑了北桥没有做南桥 跟客户的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
9分钟搞定。。感动。。。

网友:
为什么不见版主给加个精华什么的?

网友:
非常利害 為我要跟樓主學習跟客人多了解

网友:
判断很准确啊  9分钟干两桥, 确实历害。全自动的吧 ,呵呵

网友:
有点吹牛试的  问题本来就不难  只不过这速度 估计没有一个版主这么快   你可以排第一了

网友:
有事先备用好的植好珠的桥,速度有这么快的。

网友:
6分钟BGA可以运行3次 不过那么热的温度能开机上电测试么

网友:
这是有铅桥,速度有据可依的。

网友:
跑4次BGA,都不址9分钟,真佩服楼主的啊,技术不错,牛吹得更好。

网友:
大师级人物啊

网友:
备用桥是先植锡的吧,不然没办法这么快

网友:
是的,事先值好的,手上的好桥都事先植好了珠。

网友:
万一不是桥坏了,不是白做了吗。万一是BIOS问题呢,BIOS也会造成不开机啊,

网友:
9分钟。两个桥和切菜差不多。思路清晰。果断。一杀就中。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条里清晰。判断准却,佩服

网友:
9分钟2个BGA, 神一样的速度。强烈要求楼主分享方法!

网友:
跑38和那大电容也有关,学习了,,,从来还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9分钟两个桥,太牛了!厉害!

网友:
不可思议,回到了大跃进时代

网友:
诊断卡显示38, 不要想太多,把两个JN8大黑电容换了
楼主说的那个电路的电容? 这个和跑38又有啥关系吗?
请指教!

网友:
不用值球肯定可以呀,很快的呀,

网友: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这两个电容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节奏感是很好 不过 你的设备节奏感更好   9分钟两个桥  在指间你还上电测试  板子温度 100多度上的电》》》??不能把主板烧了?》要是烧不了以后俺也这样!!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啊!!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很新鲜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R40 上CPU电流只能上到0。2A 电压已经全部出来了 VCC 3B 5B 1。5B 2。5 1。8 1。2电压全部有 VCORE也有 是不是也是北桥问题?北桥背面位置进过水 有高手在指点一下

网友:
这就经验,熟能生巧

网友:
都好期待楼主说下跑38与那两电容有什么关系!

网友:
IBM T40 不上CPU怎么做上电之后不会掉电啊

网友:
冒汗。。。。。。楼主速度好快,直接就干了两个桥居然好了,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那两大黑电容是北桥及内存所需的2.5V供电虑波电容,它不良会影响内存这一块.

网友:
我看你是直接换北桥的好,板子照你这样折腾除了T4的,其它劣质一点的板子,早完完了.亏你9分钟做两个桥,那速度当是换CPU那么简单

网友:
强悍 没见过9分钟干好两个桥 看来小弟要跟这你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怎么练成这种境界的?哈哈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吧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一盞茶不到的功夫完成从故障判断 三次BGA 冷却 上电测试 思考 更换电容,真是神一样的人,神一样的速度。
照这个效率,楼主一天30片板子是少说了。

网友:
抬举了,哪有这么能耐啊.这又不是补鞋子啊.

网友:
汗.....我嘛时候也这样牛...

网友:
楼主要学徒吗,你太牛了,

网友A:
9分钟搞两个桥牛B 啊

网友:
BGA做完后一般要过5分钟才拿下来,LZ真是牛X呀,还做了两个,高人

网友:
学习 对于我 初学者 是很好的经验指导

网友:
做完后,旁边的小风扇就要吹一阵凉习习的风来降温方可。

网友:
9分钟取两个桥 还做上去一个
而且中间还测试好几遍
这牛我也得学学了
LZ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