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的内部接线图

楼主(2010-04-03):
大家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BGA  内部的接线图   比如  温控表和 发热砖和8205   是怎么接线的!

希望哪位大哥能不能把内部接线图 画一下。

发论坛也可以, 发我的邮箱也可以  350304879@qq.com

谢谢了

网友:
在保修时间内,要请厂家工程师来,自己接不要接坏了,不给保修了。

网友:
问题么也不描述描述清楚,云里雾里的,你是要修at8205呢还是要利用8205的手柄加个温控器自己做bga机?

网友:
每个温控器都有自己的手册,可能定义不一样,但都大同小异,这里给出个我手上这个温控器的接线图

网友:
谢谢sis620
我是想自己做个 BGA
想参考一下 大家 BGA 内部接线

网友:
那个定义图能看懂么?at8205买好了么?拆开看一下引脚的定义,7根线,两根电热丝,两根风机线(12V)两根热电偶线,一根接地线.风机12V的电压需要自己做个调速电路,我是用LM317来调速的(8-14V左右),标准12V可能感觉风速小一些,所以再加个2V上去增加风速。想要精益求精,那个热电偶的线用温度补偿线,我的办法是抽掉中间的那根细黑线,加入omega的温度补偿线,这样温度才准确,发现普通导线用来接热电偶会有十几度的偏差。

网友:
谢谢sis620  大哥
那个调速电路,有点麻烦。我在找个 调速的。如果调到16V 那个风机 会不会烧啊!大个4-5V 会不会烧

网友:
风机就是很普通的那种,16V我没有试过,不过这种风机耐压应该不错的,就是坏了换一个很方便,14V的电压我用了半年有了吧,没有出现问题,给你个参考,输入大于16V就够了,lm317必须加散热片。这个是我改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8064&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