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难以安装

楼主(2010-04-03):
T42难以安装公司,灯管换好了。B壳很难装上去。一起扣子紧。 是不是屏轴变形了?

网友:
有没有拆装的视频。发个给看看啊。

网友:
这个是要看熟练程度的
我以前专修ibm机器  对ibmt4系列 别人拆过的机器  我可以一颗钉不差 做个显卡加上拆装20分钟多一点
但是我装v3000  dv2000 却很慢 认为那个很不好拆
我们那女工  20分钟内全搞定 包括焊显卡 也是熟练吧
现在我也20多分钟 ,没她速度快 呵呵
以前我以为拆装机不是很主要 把修主板放在第一位
现在不然 拆装机真的很主要
否则你把客户的主办修完了 也装上了 剩下5个螺丝 人家会同意嘛
或者壳子掰坏了  或者卡扣掉了 人家会同意嘛 因为这事和维修员吵架的 不少
楼主加油 上面是我的小经验

网友:
呵呵 第一次拆T42的时候掉了1一个卡子,T42的屏不好拆,最好用地铁的那种比较薄的磁卡来开,或者从里面往外掰,估计你那个是屏的开关就那个滑动开关没有装好!

网友:
呵呵 是啊 拆机也很重要的

网友:
是啊,拆机装机就是熟练。我就觉得HP v3000和dv2000拆机多点,都是做显卡。

网友:
拆机也很重要

网友:
呵呵 笔记本拆的少 液晶显示器拆的多些  能够实现无痕拆装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