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主板自动重起

楼主(2010-04-03):
联想的845主机,跑C1,自动重起,但测内存电压正常,不知测什么了?
主板
联想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不光光电压正常就行了,还有内存工作的其它条件!

网友:
我是想刷BIOS,可是没有工具啊,除了这个思路,还有别的坏的可能吗?

网友:
先换条内存,如不行,清零BIOS,还不行查IO,还不行换一同型号的BIOS,还不行只有查南桥了。

网友:
内存过不了,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3楼说的好像是比较有道理

网友:
如果内存时钟,复位电压,辅助电压,3.3V都正常,那可能就是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或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