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5主板的怪故障

楼主(2010-04-03):
有一865主板,不插显卡时可以开机,插上显卡时主板不触发,强制开机时一切正常,换了几个显卡都一样。

网友:
先换一下电源,很象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监测主板各处电压,看看可能供电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了,强制开机正常,应该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
插显卡能正常开机,你还修个什么啊。有些主板是不插显卡是不通电的,一般AGP旁边有个跳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