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跑C7C6或C7C5

楼主(2010-04-03):
一块华硕P4V8X-X VIA板子,全板各供电正常,不是跑C7C6就是C7C5,BIOS刷过,IO换过,座子哪个固定的拆下看过,无问题,不知道谁修过类似的板子,请指教

网友:
是超频的原因吧!

网友:
你是老师,我不敢冒然回答。但华硕板非常讨厌。你换一内存,细看一下槽内弹片,还有它的引脚,另外它的BIOS非常特别。

网友:
板子上无CPU频率跳线,不会是内存槽问题,若槽子问题,不可能3个槽同样问题吧~~~
另外我这里有个好的同样板子,BIOS换过来同样不行,BIOS无接触不良可能

网友:
那就更要细查内存槽,和它的引脚。槽边的排阻。

网友:
不可能3个槽子引脚都有问题,再说我也自己看了,无引脚接触不好或弯的现象,槽子旁边的小电阻都加焊过了```

网友:
现在重点在内存与北桥上了。另外,它的声卡也怪,主板检测不过硬件,也有可能挡码。

网友:
网卡声卡昨天都卸了

网友:
换个cpu试哈,另外北桥也可疑

网友:
C6,C7??没见过呢,华硕板这么怪啊。见过华硕板45,50的。刷BIOS搞定过

不妨试试压桥看能过不?

网友:
座子或桥虚焊的一般压下的话跑码都不一样```
CPU就不用说了,肯定刷BIOS,拆网卡前就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