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4-03):
我今天接了一台HP V3500的机子,开机不跑码,他的南桥,北桥,显卡,都集成到了一个桥,但是那个桥也换过来,CPU座子也压过了,时钟复位也看过了,也没有什么异常,CPU也换过,还是一样供电这些都是很正常,兄弟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那位大哥帮一下忙,兄弟我十万火急。
cpu
显卡

网友:
不跑码的机就是难修,特别是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有没有用带灯假负载看过桥的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电流多大?说清楚点,,,刷个BIOS吧,,V3000单桥的板子挺多BIOS问题的,,

网友:
貌似现在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网友:
老大,你刷BIOS没有a,记得要同型号的,

网友:
楼主 V3000用啥 码片可以跑码 这边赐教了 谢谢 啥型号 多少米啊 谢谢 哪里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