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屏亮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如题,机器屏幕的亮度始终是只用电池时的亮度,用电池和电源或单用电源时都一样;键盘调亮度调不上去。但有调亮度的菜单,故不是键盘的问题。谁有高压板的电路图或知道调节亮度控制脚帮助一下。谢谢。

屏线测了没问题,后来就改了一个常亮。MP1015的DBL脚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一个是接地,一个和屏线接口相连,把接口的那条断开,把触发3.3V接到割断的电阻上。但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
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屏暗大多是灯管,高压板的问题,换下试试!

网友:
其实在充电时每个机子都是比较亮的,在纯粹用电池时屏的亮度会下降,这都是机子通点,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你就没有看清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