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触屏手机换触摸屏用什么胶??

楼主(2010-04-03):
手头有一个多普达的
手机
要换触摸屏
要用什么胶吧触摸屏贴上去啊??
以前没换过的
请高手指点!!!
看到网上有人说用双面胶
是不是就是平时生活中普通的那种双面胶了?
那样会不会影响屏幕显示啊??
手机

网友:
像多普达的一些高档手机,买的触摸屏都是带胶的,你只要撕掉那个纸就可以直接粘上去了。。。

网友:
如果触摸在壳子内部直接上就行。不用加胶。如果在壳子外用两面胶。千万不要用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