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的怪问题i5p4le-L

楼主(2010-04-03):
12v8PIN接口烧焦,用的电源为4pin接口,插上后不能开机,电脑症状,突然黑屏,cpu风扇转,显卡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开机主板无报警。
        又加了个大4pin转4pin插另外四个孔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是接口没多久又烧焦了,电脑又黑屏,拔出端子清理下,又好了。老这样凑合也不是办法,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是么意识  电源接口吗

网友:
烧焦很容易引起板层间短路

网友:
主板8pin烧焦了,换一个电源插头烧一个插头,但是电脑工作正常,超频2.66到3.0也可以稳定工作。是12v对地短接?为什么还能工作呢

网友:
接触不好会不会有火花啊,电源插头经常会出现接触不好,换个电源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