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 不触发

楼主(2010-04-03):
A6JE不触发,正常关机后,在开机就不能触发了,接电,电流0.08A,待机偏大,查3.3V 5V来了,开机键有3.3V电压,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但无触发动作,应看不到主板上零件标识,不知道开机信号到哪里,摸到19V转3.3VA电压转换块烫手,跑线路不通到PCB中间层了,有人有A6JE的点位图没的,或者谁遇到过,能说说吗

网友:
没进水,现在主要就是待机电流高了,19V转3.3VA块烫手,块子没坏,换过,应是后级短路,查块子的输出端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