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03):
松下956传真机拿起话筒或按免提都无拨号音,按设置恢复出厂值还不行。有高手请指点一下,在这里俺先谢谢!
设置

网友:
不会是喇叭和话筒一起坏了?
检查电话线路是不是接错了,可能通信板坏了。

网友:
喇叭和话筒都正常,电话线路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