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主板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10-04-03):
主板型号: QDI P1D-AL
刚开始问题: 跑到 LENOVO(LOGO)界面就停住了。
维修过程: 刷BIOS 换内存供电管 吹排阻 焊南北桥 把网卡声卡都拆过试了
问题 还是依旧 跑 52 , 检过 CPU 内存 就不过了
怎么回事?急求高手赐教
、 是不是 BIOS 刷的版本不对
刷BIOS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刷错了,像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资料损坏。

网友:
应该是过了logo吧,是不是大多到了“-”的时候就一直闪,那板子比较怪,前天我装系统装了2天才弄好,很多时候到那地方就不动了,bios里面一直都可以检测到硬盘,但到系统的时候就会出错,或是就"-"在那边闪。
好像一定要把硬盘设为主盘插在第一个IDE里面,然后再装系统,可能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我挂个键盘试试 内存我也换,试一下 但愿能好喽 哪位高手能给小弟一个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今天问题 依旧 没有解决
还请高手们费费心

网友:
呵呵,刚好我前天也碰到过这事情,我的是因为cpu太小了导致的,估计你的也是,换个cpu试下,效果不错的。

网友:
剩下只能重点怀疑南桥本身了

网友:
开机档LOGO.多是南桥空或者IO有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原装的电脑 不是升级导致这样的 首先怀疑BIOS 然后南桥

网友A:
BIOS刷错了 我这里还有一块的 头大死我了 本来是不亮机好了 。 草不检查IDE 口换一个BIOS 鼠标键盘不能用 usb也不能用
能进BIOS 重光驱启动不能 不能选项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