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00相机线路图纸

楼主(2010-04-03):
谁有S600数码相机图纸

网友:
找图很困难,三星S600电路差不多能背出来了,什么故障,你说吧,能帮的我都尽力.

网友:
就是通病,背光漂白,横状条纹,
查了三星的一些维修,那个伸缩镜头里的排线具体如何更换.而且我想了解下背光电路与三星具体的电路图纸
不知斑竹有否着方面的东东

网友:
背光漂白,横状条纹,都是镜头里面的快门\光圈线出问题,更换就可以解决.不需要看图,而且S600的机器镜头非常简单,只要小心一点,更换都不会出问题,也不用重写数据,动手吧,实在不放心,将过程拍成图片发上来,我看着呢,放心.

网友:
换快门线就好了,不过拆的时候要小心点,我拆的时候就不小心把线圈的一个脚给拉断,郁闷啊。

网友:
这个机器要求很简单,,拉断了,就把线圈少要一圈,继续接上去就行,不用郁闷///

网友:
还好,小心点拿个放大镜挑起漆包线把它给接回去了,小弟对镜头不熟,知道一个是快门的不知另一个是做什么用的,就一片透明片,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茶色透明片就是滤光片,在相机镜头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是滤光片,一种是光圈.  在你对到强光的时候,CCD发出强光指令给CPU,CPU发出指令令线圈控制滤光片动作,挡在快门的前面或后面,以达到平衡光线的作用.

光圈的作用也是一样。但光圈的技术更为先进。是比滤光片更先进的一种技术,因为滤光片局限于光线变暗的程度。而且只能全开或全闭。而光圈通过异步电机可以变大变小。而高档相机的光圈甚至可以变化十几个档位。

打个比方吧:镜头的内孔大概只有筷子头这么粗,通过异步电机对光圈页片进行动作,当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光圈放到最大,光线较强的时候光圈缩小,就等于人类观看正常光线的时候可以不眯眼睛,但观看太阳或强烈灯光的时候就眯起眼睛,将光线相对减弱。一来可以清晰看见景物,二来可以保护CCD受到强光损坏。 还记得上次中国的日全食吗?我就接修了超过100台受阳光直接照射而损坏的CCD。。。

网友:
感谢版主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