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坏道比较多怎么用MHDD搞

楼主(2010-04-03):
今天买了个80G的旧硬盘,用MHDD扫了一下,发现硬盘头5G有一半是坏道,能用MHDD搞定么?手上就只有这个工具。想弄好自己用。

网友:
楼主先用MHDD擦出一遍看看有效果吗(erase)

网友:
MHDD肯定修不了  得用3000

网友:
好的,我先擦一下试试。   3000没买过,嘿嘿,看来修这东西还是要有好的工具啊。有个GHOST的3000 不知道好不好用,学着用用看。谢谢两位了。

网友:
大量的坏道要先检查固件,还要检查固件区的磁道,找出问题后,具体修复。。。。。

网友:
检查要用PC3000的   我没有哦   用AERASE   擦了下  基本弄好了,还有一些色块

网友:
有写色斑是什么斑点啊  是绿快以上还是以下 以上基本用PC3000不好搞定 得用效率源了

网友:
什么块都有,绿的一下都,我用高级擦除擦了一个晚上了。不知道PC3K怎么修复硬盘坏道,找个教程。

网友:
要卖的话就不行了哦,还是要解决掉。

网友:
MHDD能搞定那才神了!

网友:
俺是新手来看看呵呵

孤帆远影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MHDD应该是只用扫坏道的吧

网友:
用MHDD和THDD结合起来搞

网友:
我有个80G的西捷,也有坏道,修复一次用了几天又有坏道 ,晕啊

网友:
新手来学学的

网友:
你用PQ把前面有坏道的5G分格出来不用,把系统做到别的盘里。就可以了。LZ你可以试下!!!

网友:
mhdd不行,你试试PC3000,不行那有可能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MHDD肯定不行。那只是个监测工具。

网友:
用硬盘修复工具试一下

网友:
直接把那5G给剪掉.用后面的就可以..不过是自己用还可以.

网友:
mhdd上的硬盘修复,一般不怎么能修好,你今天修好了,过两三天又不行,用别的软件试试,我一般能用就可以,不可以就换,自己搞不定就拿去修,

网友:
MHDD只能屏蔽少量坏道。MHDD是默认加G表的。LZ盘坏道多了只能用PC3000加P表。

网友:
不过高人能用MHDD加P表。。。我们这些菜鸟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