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开机时硬盘咔咔的响,这样的硬盘问题可以修吗?
硬盘

网友:
你的硬盘是什么型号的 你是要修盘 还是要数据啊 要数据可以做 修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
要数据呀!希捷的,80G。怎么弄呀,

网友:
挺大的,一般情况下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我手上就有这样的硬盘,没得修了。取数据还行。

网友:
磁头坏了老兄,要数据很费钱

网友:
磁头坏了 是不是吧嗒吧嗒的?

网友:
硬盘的寿命到了。

网友:
取数据,用什么原理啊,我也是维修的,恢复数据价钱我知道。硬件修不好了么吗? 如果要是取数据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