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强制上电可以启动···

楼主(2010-04-03):
5v启动有···接地那根也短接 了(本来没有接地,我拉了根飞线··)···就是不行···
顺便问下3.3v没有会怎么样?
直接插电源绿色接地可以正常···这是哪个点的问题哦哦···

网友:
有没有换IO试下呀

网友:
听的不是太懂呢,什么本来没有接地,我拉了根飞线。。。   ???20口电源的黑线就是地线啊,难道是黑线不接地啦?这我倒是没见过呢。
触发不上电,强开机能启动。这就是开机电路问题嘛。建议查:
1,触发针有电没?
2,门电路或IO电压跳变没?
3,南桥及晶振工作正常没?
4,主板待机电压有没?能强制加电,一般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强制开机能开说明主板没短路的地方
问题很可能出在开机电路上,方向大概是
开机脚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I/O到绿线,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SL-K8AN2-GR的,强制开机正常使用,进系统重起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开机,I/O换过了不行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不是沉了怎么没人回了呀,我也等呢

网友:
你的意思上。强行开机可以跑码吗,如果是那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3。3V分两路。根据板子而定。一路是有电源3。3V直接供给需要的元件,另一路大多数845一类的。是有5VSB就是9脚紫色线。通过1117等线性稳压器调节而来,一般供给。开机电路,南桥等。如果没有这个3。3V就开不了机等等

网友:
楼主的是开机电路这块,先测开关针上是否有3.3V电压,如果没有接着往下个元件跑电路,应该是哪里开路了,或者某个元器件坏了,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听上去应该是PSON#动作之前的问题

网友:
估计0是开机电路 问题,检查下,BIOS是否漏电,32.768晶振是否工作正常,仔细检查
晶振的谐振电容和电阻试下。哦也是新手

网友:
要先搞清楚是低电平触发还是高电平触发。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低电平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