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0-04-03):
方正R350不加电,待机电流0。11,MAX1999 3脚ON3只有一点几V的电压,4脚ON5无电压,现在不出3 5V,查板子无明显短路的地方,请教高手这个机器的ON3 ON5从那里出来

网友:
看看EC芯片的3.3V共电是那里来的.有些机子是有个单独的.3.3V,这个3.3V正常后.其有关电路正常.就会控制MAX1999 3脚.4脚高电平.   MAX1999就会有输出了.你 可以跑跑线路.

网友:
待机电流都上0.11A了,明显有短路地方,你看一下MAX1999的5V线性输出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按住1999多等一会,基本都是它损坏发热造成的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看一下EC的主供电也就是MAX1999的25脚看有没有对地如果没对地局看一下有没有3.3v,3、4脚没电压就重点看一下EC和BIOS那一块重点量一下ECRST#和晶振电压还有BIOS的26脚是不是为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