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父看看这个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0-04-03):
这是希捷硬盘上电路板上的驱动芯片,不知道这样可以代换不。有图的。[local]2[/local]

网友:
只要上面的型号一样不是不可以吗?

网友:
你看错了 要看上面的一行字啊 直接更换电路板不就完事了啊

网友:
哦,这样啊,知道了啊,换板也是不错的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
下面写的好象是日期吧

网友:
最上面一排才是型号。

网友:
不好查啊 这东西。如果也换还的写驱动。。

网友:
硬盘上芯片的资料还真少,要么就原值换。要有板就直接换版、

网友:
这是驱动芯片,型号是10036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