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修的闹心啊

楼主(2010-04-03):
一台IBMT40键盘能开机关机,电流跳0.99,测试卡跑啊跑啊到42 RF就不动了卡住了,外接/内屏都不显,内存换过,显卡(7500的)/北桥做了还是一样跑42 RF,所有电压正常,BIOS已经换过也一样跑42,显卡焊了3遍,还是跑一摸一样的码,另外抱着试试看的心,CPU座和南桥我也焊了一次还是跑那个42彻底无语了,电压我已经实测如图,奇怪了请高手指教或者有修过这样的代码或者类似的指教了,另外42码到底档到什么位置了呢?另外发现一个问题,CPU风扇从开机到关机,就没有停掉过,CPU摸下不是很烫,全部外设拿掉测试的,也确定没有掉件。

网友:
怎么不考虑BIOS

网友:
一楼说的可以考虑下。。。。。。说不定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把PC槽卡上?拆下来测主板方便点,说不定是档PCI总线了

网友:
修过一例,档42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压南桥试试?要不就是你显卡,和桥可能没做好,

网友:
回楼上的,内存换过试了的,板供电电压正常的,PC槽早就拔掉试过还是档42,现在插上是为了支撑板放平为了拍照方便才卡上去的。

网友:
量下显卡供电多少V

网友:
修了不少这板子。不过还真没遇到跑42这码。楼不妨用两位卡看下代码?有可能是跑49或者什么别的码?

网友:
回无边版主电压我测量具体如下:

网友:
版主,我已经测量并标好了,你看看呢,谢谢! 11# 无边思绪

网友:
再加焊睛显卡试试

网友:
我也认为先刷BIOS再说咯

网友:
回楼上BIOS换了,跑一摸一样的码,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查显卡部分 排阻      还有码片

网友:
有没有换过显卡呢,感觉还是显卡问题,可能不了解你那个机器的情况

网友:
BIOS的外围电路不正常或显卡不良的可能性

网友:
我认为问题应该在显卡附近,42》46就显示了,应该和bios没关系.
加焊显卡的时候留意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