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

楼主(2010-04-0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华硕Z9100的机子   ,刚拿来是开不了机 按开机键无反映,拆机拔下cmos发现只要用万用表量南桥晶振的电压就会开机 ,换了一个晶振 问题还是一样 ,装上cmos电池量电压都不开机,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南桥虚焊

网友:
看看谐振电容的事。

网友:
排查一下CMOS电路部分
建议下的图纸好好研究一下
还要注意某些电容出现性能不良的情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MOS供电电路中的元件坏拉

网友:
嗯  现在已经解决啦   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很小的电容发霉啦  换掉就好啦   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
换晶振 的时候 连那两个小的贴片电容也换了么 ??

网友:
CMOS电路出问题了哦查一下

网友:
是RTC短的线路问题!ASUS的爱在这条路上出事!

网友:
华硕不触发一般是CMOS电路的问题,有很多放一下电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