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GS修复一例

楼主(2010-04-03):
一杂牌7300GS 虚拟256M显卡  实际内存为64M
开始问题是 装系统重起 没办法正常进系统  怀疑显卡GPU问题

由于找不到一样的GPU芯片 所以一直没换
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上BGA加焊
测试发现有轻微花屏  MATS测试 结果为“A45”  但同时有 四个 都是相同的 A45

应该是  64M *4 = 256M 是这样虚拟出来的

由于是杂牌的 用的又是非标准的 7300的GPU 所以找不到 显存定位
于是打算先加焊显存 由于操作失误 导致开机大花了  仔细观察  发现第一次加焊GPU的时候 GPU的CPB板上有两个凸起  有图:
不知道是不是 有断线 如果真断了 就OVER了

一时火起 全干掉  GPU 还有4个显存   一一测量  没发现问题
重植 上BGA

显存用850风枪做好

测试 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软件测试没发现问题

于是找了个硬盘 上系统  OK了  跑了2个小时的3D游戏  没出现问题  到此维修搞一个段落。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2865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5 A45 A45 A4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8685
Unknown Error Count: 0

以上是测试结果

网友:
那两突起7300都有吧!

网友:
全干掉重做,那到底结论是GPU空了还是显存啊?
一个点报错看来像是GPU空了吧?

网友:
非也,这个两个凸起完全是因为显卡放置时间长了,受潮,内部有水分或是杂质(不排除PCB本身品质问题),在我BGA前没有做好充分的烘干措施导致的。  现在庆幸的是没有伤到要害,否则就

网友:
非也,这个两个凸起完全是因为显卡放置时间长了,受潮,内部有水分或是杂质(不排除PCB本身品质问题),在我BGA前没有做好充分的烘干措施导致的。  现在庆幸的是没有伤到要害,否则就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温差 高导致,温度不均匀。bga  返修台 做 中端显卡的bga 不是很理想的选择 ,没坏 是你庆幸

网友:
请教楼主怎么判断拆下来的GPU和显存的好坏??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2010-05-03):
PCB潮湿直接加热引起的汽泡

网友:
我昨天到手一片显卡也是7300GS..跑C1加焊后点亮.大花..火起!!!压个1元硬币后再加焊..小花..估计是显存有问题..加焊了下大花了..今天要植珠..哈哈

网友:
精神可嘉!!估计是机器偏风了~~~

网友:
是把GPU拿下来重新焊上了。还是换了一个G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