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跑38-DA代码

楼主(2010-04-03):
一台三星R50本本,原故障为加电黑屏,电流0.85A,诊断卡循环跑38-DA代码,我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请问高手们,这38-DA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从新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哦,当时我拆开这个机子时发现,固定显卡和北桥散热片的铜柱都撑开了,显卡和北桥一定与散热片接触不良,造成黑屏故障的

网友:
加焊北桥后,故障依旧,寻求高手指点

网友:
38 也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二根内存我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恐怕得换芯片了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一试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显卡和PCI-E总线可能性最大,量一下显卡供电和PCI-E电容如果都正常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38,多为显卡,

网友:
显存有问题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显示:38 DA,这是一个4位的诊断卡!38是自检内存这块的,DA是自检显卡的数据通道的。
按照上电自检的顺序,内存自检过了才到显卡单元,所以前面的38是已经检测PASS的,而DA才是当前的诊断代码!
楼主可以重点检测显卡到北桥之间的PCIE通道是,也就是那16组(32个)电容2端的阻抗!
如果没异常,电容有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采取的办法:一次性代换吧!
根据个人的经验,如果故障依旧,那就依次代换BIOS,显卡核心!
期待结果!

网友:
多谢12楼仁兄的热心帮助,我正在按你说的排查故障,有结果马上回贴,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二位诊断卡,代码是38-DA循环跑码

网友:
不好确定,耍慢慢查

网友:
这个本我修过一次,不过是不加点的情况,楼主各个电压是否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能跑码,那32个耦合电容二端阻值也正常,哪位仁兄有该机的BIOS,给发个!

网友: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解决的话跟大家说一下 也好学习一下,但是我个人为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北桥加焊了,内存AD线阻值也正常,内存条也换过了,现在只有刷一下BIOS试试了

网友:
如果是循环跑38的话那就是BIOS了

网友:
重植显卡,看看什么个情况

网友:
更换了块新显卡后故障解决,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12楼的朋友将的好。。。顶以下。。。。收藏了。。。

网友:
最终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这个机器!!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38DA 显卡芯片好好的就坏了 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内存不过吧!!会不会是北桥。。。。

网友:
我想以是呀重做个显卡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