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已经全部看了贝贝模模的帖子,求贝贝 模模等高手入一下入来解答一下!先谢了!

楼主(2010-04-03):
用了一个几天时地间去实习自学修DDR2内存!无法解决以下问题!
我拿了50多条 1G 512 单双面都有!全部原装进口条!先否决一些国产条假条等可能产生的问题!
已经用国产 915主板采用 256DDR2带坏内存修好了一小部分,其中有补焊,更换内存芯片,代换不同大小的内存芯片,更换spd,补金手指。
但以下内存有很多无法下手!
1.已经采用对换法更换SPD和重刷SPD情况下排除SPD问题,但主板用256带的情况下还是不认坏条SPD,{注:采用热插法主板xp下是能用cpu-z测试出spd的应该spd供电第线路估计正常}做成无法用软件测试。
请问:主板认出SPD的最基本条件?即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确认出SPD?{我专门拆过一条单面8位 512好象要 4片芯片才能认出 spd}

2.当正面更换芯片,板体掉点做成无法用,可否只用反面芯片、如何改?

3.手上不少内存有以下情上况: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091-1-1.html
简单讲就是软件测试正常,但主板不通过。全部拆除电容也一样。万用表测试金手指上面焊接的电阻正常。

网友:
没有人理!唉

网友:
刷SPD的最好自己做个并口刷写器就得了。
这个不难。
摸摸好久没修内存了,如果你想把芯片换到另一面,确定线连上了就得了,基本上地址线和数据线是连的,把片选线想办法绕过去就得了。

网友:
对于换另一面大约有点意思!有机会要试一下。多谢摸摸!
摸摸好象是教授,对 1.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资料吗?
今天用新板并了一条1G出来了。终于能够走到这一步,可惜空板太贵要 20元一片。

网友:
做并口刷写器,有空找一下图线对我应该不难。
不过反正都要拆焊,现在干脆用片sd内存 在 815板上刷,反正都不值钱,这样子对ddr2维修平台没有形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