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急求东芝TLP-X2500C清完灰后TEMP灯闪报警如何修

楼主(2010-04-03):
一台东芝TLP-X2500C原来是用一会屏幕上有风扇图标提示。
我把所有风扇拆下清理装上后就TEMP灯闪喇叭报警。求各位高手
如何修
屏幕

网友:
这是灯泡报错,换个灯炮试一下机吧

网友:
报风扇错了,看看有没有那个风扇转动异常。如果肉眼感觉不出,唯有慢慢修了。先查所有风扇的供电,驱动,反馈方波有没有变形,峰值是否足够,那个不正常就处理那一路。G794风扇驱动的旁边晶振也经常爱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