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笔记本花屏(图像被分割)

楼主(2010-04-03):
大家帮我看看,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显卡问题,先看看是不是脱焊,要脱焊加焊,加焊没有好的话,直接换显卡

网友:
这个是显卡有问题,..它输出的时钟信号出问题了.  到屏上的时钟信号. 频率是正常的2倍的话.就是2幅图象.看你的现象是时钟信号是正常的4倍. 时钟信号如果变化的不是正常的整数倍的话.就是灰屏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见的  一般加焊下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不行.拿下来重新直球

网友:
外接可以不,但应该还是要加焊显卡

网友:
拆显卡出来重新种过珠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有板载显存的话注意旁边的元件有没有掉的!

网友:
加焊显卡。以前我遇到个ASUS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显卡后搞好了,不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像HP的机器一样经常返修!!!

网友:
回楼上的,,,要看什么显卡,,,HP的不稳定不是它本身的问题,主要是芯片发热量过大

网友:
显卡重制下就能解决了!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从做显存。。。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问题
重做就好了,改善一下散热

网友:
显示的问题。显卡,排线都有可能这样。

网友:
显示的问题。显卡,排线都有可能这样。四画面。六画面  九画面都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差不多就是显卡了,拿下来重做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这是通病

网友: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喽

网友:
重新植球更加保险些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显卡也有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拿下显卡植铢做,一定好,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百分之百显卡啊,这个机器修多了。就显卡爱坏啊。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怎么能说是花瓶呢。LZ你赚了  一个屏能当好几个的用

网友:
重新植珠的话保险,加焊一般不行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加焊ok

网友:
加焊显卡 改善散热,

网友:
为安全起见,最好是显卡以及面朝下的显存一块做,要不还要返修的

网友:
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刚刚来的小白,帮楼主你顶一下吧!!

网友:
处理好散热,应该没问题,这机器不像V3000

网友:
这个故障修过,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基本搞定!不行重植球吧!并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一次搞好就不会有问题,到了第二次的话那肯定没多久就要返修了,是显卡发热量大和风扇散热不到引起的,一般显卡和CPU都是用同一个风扇的多

网友:
接口从新处理下 不行就加焊下显卡基本都解决喽

网友:
显卡的事,我1月份才重植珠,今天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