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4-03):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块MIS865 478针的主板。主板不跑码。。上假负载后CPU电压为1.86v。。是不是CPU电压不正常啊。。。谢谢

新手不要见笑^^

网友:
478的0.9V-1.9V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跑码。。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就提供个CPU电压啊,其他的电压呢,
要不你就换IO 刷BIOS 、换桥供电管,加焊桥,加焊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