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6000KT电路图和点线图!!!

楼主(2010-04-03):
现在此机接上适配器后,电流0.06A,这个电流能维持三秒吧。然后掉到0.02。
能开机,但是进系统蓝屏。
进PE快要到桌面时就掉电。
做安装版系统,到检测检测硬盘,选择分区时就掉电。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大家了!!!
桌面

网友:
掉电后,待机电流是0.02A.
此机待机只有3.3V, 没有5V.

网友:
只有图纸,没有点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