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不认硬盘 通病维修

楼主(2010-04-03):
IBM 不认硬盘 通病维修

IBM 不认硬盘 通病维修.doc

网友:
以上内容:
IBM 不认硬盘 通病维修
在多次维修IBM T43  、R52不认硬盘故障后,发现此机存在通病:从FBM 南桥到SATA转IDE 芯片中间会经过四个小贴片电容。通常这几个电容损坏会导致完全检测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