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三星710NZ12液晶去高压保护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0-04-03):
一三星710NZ12液晶高压电源一体板用外接两个灯管测试没有问题,接屏就一会儿就熄掉~~

屏有一根灯管有问题了,现在想把高压保护去掉,只用一根灯管工作!!!

芯片是:BIT3105的!!!

请问此芯片正确的去高压保护的方法~~~
有人说把20脚接地,可是试了没有用,也有人说把4脚断开(我没有把引脚断开我是将与之相连的0欧电阻去掉)我也试了也没用!!!

请哪位高人说说此芯片的正确去高压保护的方法!!!

先谢了!!!

是将4脚要悬空,光把与4脚相连的电阻去掉不行~~~

网友:
是不 是那有一根灯管打火?如果不是打火的话就可能是输出不平衡保护,把两个反馈线接到一起可以解决

网友:
有一根灯管是有点吱吱声,不过也能点亮屏幕几秒钟~~~然后有一种气味像电离层的味道~~~

可能是灯管的接口线虚焊吧~~~现在不想拆屏了,只想去保护~~

网友:
知道灯管接口处虚焊也不想拆屏,太懒了吧,呵呵。

网友:
拆屏也不难的   就是装的时候注意就行了

网友:
大家哪个知道的~~~请帮帮忙啊~~~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BIT系列的芯片去保护是需要吸空引脚的   你再试一下   是吸空而不是去掉电阻就行了

网友:
幸福终点   河子   谢谢两位的指点~~~我去试下~~~

网友:
原来修液晶可以这样的,这种去保护的方法我用过一次,感觉好像在坑客户一样的,我现在都不用,尽量用好的配件来修,那怕是赚少点咯!

网友:
去保护不可取,尽量不要用,以免打火引燃!

网友:
是4脚吸空没错

网友:
既然知道是灯管接头打火
建议还是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