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技术求证!

楼主(2010-04-03):
本人在维修
笔记本
电脑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式的笔记本电脑都是把CPU焊接在主板上面的!像这种把CPU焊接在主板上面的笔记本!如果CPU空焊的话能不能加焊呢?加焊的话CPU会不会被干掉!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可以呀,一般掌握好温度时间就不会挂咯,也不是说老机器才会把CPU焊在主板上呀,例如IBM X61也是集成的CPU呀

网友:
可以加焊的 我以前就加焊过

网友:
可以的,我师傅昨天才加焊过

网友:
可以加焊的,要看你的技术呢,和设备了

网友:
只要是Bga封装的都能

网友:
加焊的话,要么设备好,要么技术好,都不行的话成功率不高。

网友:
胆大心细,做吧.

网友:
加以加焊的,放心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