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代内存。KINCMAX 的原装内存条,有问题,高手看看

楼主(2010-04-03):
一代内存。KINCMAX 的原装内存条,512M。1G有问题, 用2005版维修卡扫描,都无问题。但用在电脑上老是蓝屏,SPD也刷过几个了,
为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你用RST软件来扫一次吧...用这种维修卡是测试不出的...

网友:
I代内存不要用测试卡测,那个东西没用的
直接用RST测试,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用RST检测如没有发现问题的话。还有个可能就是芯片让打磨过正在超频使用。用久了芯片老化不能胜任高频工作。这时把内存降频试试吧!!

网友:
谢谢,真的用RST看出问题了,内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