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L 不能满屏显示!

楼主(2010-04-03):
联想 E42L 不能满屏显示!是那里问题呀?只显左边约三分之二的地方,屏,屏线都是好的

网友:
屏线插座都都清理过了么

这款机器这个问题好多啊 有的时候屏线导致有的机器是屏显线插座导致的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更新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