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80s不能上网

楼主(2010-04-03):
加电后网卡两灯长亮(没插线),进系统后能认网卡,插网线没反应,系统排除,网卡芯片被人焊过,也已重新加焊,有朋友怀疑南桥,手上没有芯片换,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试试把网桥重新连一下

网友:
已经取下来重焊啦,网桥取下来灯也是长亮的,而且灯是直接接入网卡芯片的,网卡口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能确定是网卡这块还是南桥那块

网友:
这个网卡口最容易虚了,不过你说的情况的确应该先换网卡芯片

网友:
客户同意用pci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