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硕主板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0-04-03):
宏硕845主板,声卡芯片ALC101,换了新的101芯片,三端稳压管5V.12V全有.但就是认不到声卡.本人新手加菜鸟求助中

网友:
------楼主电压既然已经OK,那就测量一下5,6,8,10,11这无根信号线。这无根有任何一根有问题,会引起抓不到声卡。先测量二极体,这五根信号线二极体都差不多。可追线路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过了.地址线正常.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声卡复位脚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的话,铁定了南桥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PCB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这块主板的通病,以前收了个小网吧的十几台电脑,全都找不到声卡,怀疑是bios的原因,但找不到bios,最后全部加声卡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