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E 不开机大家来帮忙,附上我下的维修手册

楼主(2010-04-03):
(图片)

网友:
我找了好多这个显示器的资料都没有找到这个屏的。
对了电流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把SB 那路的滤波电容换掉   再写个数据  就OK了

网友:
SB 路的滤波电容??? 您是指哪一个地方的啊,我是小菜来的 数据是用在线编程器写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 路的滤波电容??? 您是指哪一个地方的啊,我是小菜来的 数据是用在线编程器写的吗?是写在24c02里面的吗?

网友:
你的电路图和你的机器对的上吗?电路图是AOC代工的VS17E,你的机器上群创代工的VS17E,两个电路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把算热片附近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有时候不一定鼓了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我换了先试试,如果是电容问题电源灯会亮一下吧,不管了先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没有找到群创代工的所以没法修下去了,哪位师傅这有这个手册啊,不胜感激。 EMAIL:jchinafixr@163.com

网友: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期待

网友:
你这个机器就是写个程序就好了,不要费劲查什么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用在线编程器写的吗?

网友:
对的,ISP写入正确数据即可

网友:
先看看开关按钮是不是短路了吧

网友:
哇塞,这个板子厉害,全为一体啊。HP就是HP,连板子都用的不一样。

网友:
你的灯都不亮,CPU的条件都没满足,主要查CPU的供电,正常的话就要刷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比较忙没有修这个机子。我现在没有这个代工的数据。谁有这个数据的发一份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电压都正常,复位和晶振也正常。不知道开机时的过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插上电CPU开始工作后是和哪个储存器工作(上面有三个储存器24c02、24c04、pm25lv010),今天我到借别人的示波器测了一下,pm25lv010是有波行的,24C02和24C04是没有波行的,知道的来看看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冠捷维修:师傅来说说看好吗??

网友:
师傅们来帮帮忙吧!还在等着修呢?

网友:
TSUM16AT-LF 这个芯片要写程序吗???

网友:
不需要,程序在外挂FLASH ROM内

网友(2010-05-10):
我花重金修好了这个板了。我买了一块一样的板了,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就是程序问题是写在pm25lv010里的,本想把程序上传可我没有编程器。
同时谢谢各位,更是(冠捷售后 )真是谢谢了。